s7300 做modbus通信设想,是否可行。

楼主(2016-06-10):
最近有套西门子s7300设备需要做modbus通信,读取相关寄存器数值,主要是温度电流等( cup 312 + cp343-1 lean) 。
我的设想通过s7200 smart 与s700 做通信 数据交换,在用s7200 smart modbus从站库 与第三方做modbus通信。不知道是否可行。请各位同行帮忙指导下。谢谢!

网友A:
完全可以实现,S7200Smart,通过西门子modbus通讯库来实现,然后用smart用以太网与CP343通讯!原来我也采用这种方式,但是麻烦。现在我用一个协议转换器就解决了,用起来方便!

楼主:
感谢!回复。cpu312不支持PROFIBUS-DP 网上只有PROFIBUS-DP转485的转换器。

网友B:
@2楼:什么样的协议转换器,你倒是说一下啊,求赐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