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求助。。。关于伺服电机绝对值定位问题

楼主(2016-06-11):
根据手册接线和设置。。。现在屏幕和程序里有脉冲输出,但伺服电机就动一下就不动了,伺服放大器面板数值在伺服电机动的同时变化了下,之后就不动了。。。求助啊
PA03已设置为1

网友A:
是不是发的脉冲数太少了
不少啊。。速度调的很快了。。。。就是点一下动一下。。。不能正常运转。。可脉冲PLC是发出去了啊。。无解

楼主:
不少啊。。速度调的很快了。。。。就是点一下动一下。。。不能正常运转。。可脉冲PLC是发出去了啊。。无解

网友B:
Pr2每转脉冲数,Pr3每转移动量设置好了没有
刚用软件监视说什么指令脉冲频率低??

网友C:
先排除电机故障可能,既然能转应该是驱动不足以产生足够的电流驱动电机,重点检查软件中与幅度和频率相关项设置是否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