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4伺服轴互锁控制程序编写

楼主(2016-06-11):
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,定位模块是QD77MS +J4伺服电机。3个伺服电机其中轴6,轴7是灌装电机,轴18是换向电机。动作流程如下:轴6与轴7先正转2cm,然后反转5mm,待轴6与轴7动作都完成后轴18才能正转90度,待轴18动作完成90度后,轴6,轴7回到起始点,待轴6轴7都回到起始点后,轴18才能反转回到起始点,完成一个动作周期。现在问题是轴6、轴7电机与轴18电机的动作配合不知道怎么写程序。附件是部分程序,程序中轴6与轴18配合动作。不知各位能否指点一下

网友A:
互锁程序建议使用DECO指令
截图如下
有疑问可Q我 13728387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