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D75P4定位模块故障

楼主(2016-06-12):
QD75P4定位模块ERR 闪红灯 停机状态下AX1 AX2 灯一直也闪
恭喜发财

楼主:
联机诊断图
恭喜发财

网友A:
查看故障代码信息,根据代码查找原因。

网友B:
线没接错的话,一般是模块参数设置不正确

网友C:
故障代码是多少啊?然后查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