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关于步进电机不能减速的问题

楼主(2016-06-12):
以前用的FX1S30MT的PLC做两轴位置控制,现在换了FX3SA30MT.程序是用原来程序转换过来的。测试发现左右运行的步进电机启动可以加速运行。停止不能减速停止。机械振动很大,和以前测试明显感觉不同。驱动器换过还是一个样,现在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了? 再问一下尖脉冲和单脉冲有没区别?谢谢大家

楼主:
刚才换了FX1S的PLC,解决了问题。现在不明白FX3SA和FX1S 有什么不同?

网友A:
程序发上来,一起帮你分析。
下载积分:+5(dudu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替换之后,3SA停止时没有减速,是瞬时停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替换之后,3SA停止时没有减速,是瞬时停止
是的,程序没有问题。3SA的问题搞不清楚出在哪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