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omron大神指教

楼主(2016-06-12):
我这有三台CJ1M plc CPU 自带网络接口,三台PLC网线连至交换机,再连pc电脑,plc地址分别为192.168.0.8;192.168.0.9;192.168.0.10;为什么直接在线只能登陆192.168.0.9,而组态王显示设备状态都正常。

楼主:
在线等答案

网友A:
如果你要分别对不同IP地址的PLC连线操作,只有选:设有相关IP的程序,再点"在线工作"

网友B:
2楼说的对。

网友C:
这个方法应用了很多项目都还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把ip 改成192,168,1,*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