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2):
2N模拟量模块,输入的话2AD和4AD一样,电流输入的话要短接电流和电压端子,输出的话电流输出不需要短接,2DA电压输出需要短接IOUT和COM端子,4DA没有说要短接,那么问题来了
       2DA需要短接而4DA不需要短接吗?
       望哪位师傅帮我解释解释,谢谢
今天打了三菱400电话,给出的答案是2DA电压需要短接IOUT与COM端子,4DA不需要短接,说是内部线路设计不同(虽然态度不是很好总是打断我的问题还显的很不耐烦)我想问下楼下的两位师傅你们是不短接的吗?我想三菱400电话给出的答案应该不会错吧
[attachment=148578] [attachment=148579] [attachment=148580] [attachment=148581]

网友A:
输出好像是不需要的吧

楼主:
顶上去 ,为什么图片上看2DA在电压输出时需要短接电流和COM端子,而4DA不需要短接呢?

网友B:
原文手册图形2DA没有连接线IOUT与COM

楼主:
我也是书上看到这个后把我搞晕了,截图是官网下载的电子档资料

网友C:
輸入作電流輸入時V.I一定要短接
輸出側一定不可短接

楼主:
顶上去大家都讨论讨论

网友D:
赋个值万用表一打就行了,这也纠结

网友E:
请你们看好是模拟输出还是模拟输入,在讨论,AD为模拟量输入,DA为模拟量输出.2AD输入需要短接,4DA是模拟输出,然后看各自的手册,使用是不同的

网友F:
两种都用过,2DA电压输出需要短接IOUT和COM端子,4DA不要短接,刚开始用于也是打电话问,手册倒来倒去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