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828D主轴伺服故障

楼主(2016-06-12):
这时一台西门子828D数控CNC机,每次开机40秒左右就跳出主轴sp1伺服故障,啥原因?在40 秒前,各轴运动都正常,主轴转动也正常,一到40 秒左右就报故障了,

网友A:
可供分析的现象太少了

网友B:
报警号多少?正如楼上说可供分析的现象太少了
下载积分:+1(又见月生)

楼主:
报警是208741,轴Z1SERUO 4(7):
驱动:取消整流单元运行.

网友C:
是207841吧
驅動器的設定有問題
查一下參數吧
下载积分:+1(又见月生)

楼主:
查什么参数啊,具体怎样操作啊,谢谢

网友B:
检查电源使能吧,监控PLC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