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FX3U替代FX2N

楼主(2016-06-12):
各位高手 我现在有一个FX2N-80MR的PLC坏了 想更换成FX3U 可是原来PLC上还连着一个扩展模块FX0N-16EX(扩展好着) 请问我把主机换了 这个扩展是否还要换 FX0N-16EX和FX3U可以匹配吗?谢谢
另:FX2N-80MR0~7 10~17输入点都正常 后面其他的输入全部没反应 这个问题能修复吗?谢谢
繁--尘

网友A:
FX3U是可以扩展FX2N-16EX-ES/UL的,可以通用。后半截的输入没有反应可以检查下PLC的COM口供电是否正常,80点的我记得应该是2个COM口,您这个问题应该看下第二个COM口是否正常,如果线路没什么问题,就需要检查PLC内部了。一般外部线路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希望对您的问题有帮助。

网友B:
如Fx2n其他端子功能正常,问题应在公共供电部分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 昨天在现场已经用线分别接两个COM端 然后去碰X17以后的输入点 还是没有输入 电脑也监控不到输入状态 按下按钮 用万用表去量X17后面的输入点对+24V端子 也有电压 但是对应的输入点还是不亮 没有反应 今天直接买了一个新的FX3U和FX2N-16EX直接更换 问题解决

网友C:
数据存储会不一样,带保持的可能要改。

网友D:
可能外部输入电流过大导致输入芯片损坏,或使用环境不良导致I.O板腐蚀。

网友E:
还是要换新的!

网友F:
最好还是要换新的!

网友G:
问题解决了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