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备上原来用的台达伺服,现在想用三菱伺服代替,可行吗,

楼主(2016-06-12):
设备上原来用的台达伺服,现在想用三菱伺服代替,可行吗,

网友A:
可行!但注意参数

网友B:
可以啊,接线注意下,还有伺服驱动上电子齿轮设置下,就可以了
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
网友C:
必然是可以的

网友D:
肯定可以

网友E:
只要不是总线的就可以

网友F:
可以的啊!

楼主:
原来用的台达伺服

楼主:
用三菱伺服代替

网友G:
松下的伺服还考虑?

网友H:
要确保参数设置相近~~~不是影响稳定性

网友I:
应该是可以的!!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