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用编码器 怎么实电机时速度在触摸屏上啊

楼主(2016-06-12):
大家好请问一个问题,FX2NPLC怎么样用编码器在触摸屏上面显示时速的速度啊,大家可以帮我编梯形图出来吗?编码器脉冲是1000的,感谢大家了

网友A:
首先测出来时速 放在软元件中 在触摸屏显示 软元件更新设置为最短的周期
这个问题 说实在的 你好好看看例程和书吧

网友B:
跟楼上一样,程序中做几步变换,把脉冲变成时速,放在寄存器中,再触摸屏显示元件对回相应地址,就可以了

网友C:
用spd指令读取电机的转速

网友D:
可以考虑直接通信读取速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