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3):
大家好,我现在有一个装置,它由3个安川伺服电机和一些机械连接部件组成,我想做的控制是最上面那个平面定位到一个位置,如果有外力对它向下压或者左右推动时,它能够被推动,若外力消失后又能回到原来的定位的位置,这就是我想要的“浮动力控制”的效果,哪位大神有做过这类研究或者有思路的麻烦指点小弟一下,有兴趣的可以一起研究研究![attachment=148605]

网友A:
应该要加编码器吧,记录移动的位置,然后复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要加编码器吧,记录移动的位置,然后复位

伺服电机有自带编码器的呀,只不过是增量型的

网友B:
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,,,我估摸着要不就直接用驱动器做,,用扭矩模式(但是机械及外部受力可能不均匀,可能有小问题),,,,,,,,,,要不就用运动控制器,这样应该比较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,,,我估摸着要不就直接用驱动器做,,用扭矩模式(但是机械及外部受力可能不均匀,可能有小问题),,,,,,,,,,要不就用运动控制器,这样应该比较好

这个系统有配安川的运动控制器的,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,你做过吗?

网友C:
LZ:
电机扭矩肯定是不行的分辨率太低了  几乎感觉不到手推力
给你推荐一个三轴力传感器Mehrachsen-Kraftsensor这个品牌的
通过检测空间内力的方向决定运动的方向
he 助力机械臂比较类似
    只是那个是气动的
从这个机构来看  应该是学校作为研究的实验平台吧?
楼主加我Q1372838727在咨询下问题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伺服电机有自带编码器的呀,只不过是增量型的

增量型的是不是也可以把移动距离算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