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3):
刚刚接触AB controllogix系列的PLC。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,哪位前辈指点一下小弟,西门子数据都是存在VW或是VD中,三菱的是D中,AB的存在哪里?我在软件的标签里新建了一个实数的标签“转速显示speed”和转速设定“speed setting”。。。。打算把这2个变量对应到触摸屏上,应该怎么做?AB的数据存在哪里,数据寄存器是什么?我看触摸屏新建的数值显示按钮中,没发对应啊。。。
触摸屏新建了2个按钮开关,一个启动按钮,一个停止按钮,PLC做的标签是M0.0是启动,M0.1是停止。。但是触摸屏的按钮属性里也没有M地址对应啊,怎么回事?我该如何做?希望前辈指点一下。。下面是PLC软件和威纶通软件的截图。
[attachment=148613] [attachment=148614] [attachment=148615] [attachment=148616] [attachment=148617]

网友A:
AB 用的是标签   你只需要在触摸屏里添加标签就好了  数据类型设置好了就行了

楼主:
[attachment=148618]  [attachment=148619]

你的意思是说,直接把标签输过来?这样就可以了?

楼主:
前辈们没有知道的吗

网友B:
AB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标签编程,自己预先定义好TAG,软件会自动生成所有需要的变量的,有输入,输出,配置等,至于是布尔量还是数据量,也是可以随便自己去设置的。然后程序里面自己调用就行了。

网友C:
AB直接连标签,直接用自己定义的TAG,你用的屏不是AB的吧,你可以咨询下你用的触摸屏厂家,他们的通讯协议可能不一样,原来用昆仑通通的屏和AB的PLC通讯,用的串口,

网友D:
不要用西门子或者三菱的思维来用AB,假如三菱是M,在AB中没有具体是什么你可以叫M可以叫A也可以叫B,自己增加,然后定义数据类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