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和三菱Q系列通讯问题

楼主(2016-06-13):
使用WIN7系统和三菱PLC通讯时,通讯测试时显示已经连接成功,读取时就显示无法和PLC通讯,拔掉通讯线,再读也是和前面一样的效果,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读取的参数地址不对

网友B:
我的WIN 7 64位系统干脆连不上

网友C:
重装系统,注意关掉杀毒软件

网友D:
在注册表中内容散掉,重新安装新软件。

网友E:
在注册表中内容散掉,重新安装新软件

楼主:
注册表散掉什么意思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