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变频器参数问题!!

楼主(2016-06-13):
现三菱变频器e700出现P5(PS)显示,这种故障怎么解除?
繁--尘

网友A:
勿按了STOP/REST键,在启动信号关闭的情况下,按PU/EXT键恢复。

网友B:
按照这上面处理一下
看说明书上是采用这种办法,实际中操作该怎样操作?启动信号RUN关闭的话,不是又按下了STOP/REST键吗?

楼主:
看说明书上是采用这种办法,实际中操作该怎样操作?启动信号RUN关闭的话,不是又按下了STOP/REST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