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3):
PLC是FX1S-20MR自卖的。PLC在线写入时,把之前的程序册除,在清空PLC内存时有三个选择到打勾了,册除之后把程序写入,完成后把PLC里面的程序读出在电脑元件测试,电脑测试里明明强制了X1为ON,程序里又没显示接通???PLC输入输出灯都不亮???PLC里面的小开关也打上去了就是没反应!!!在后又挽了另一程序,还是沒反应?之前第一次上传程序测试没问题的!!!会不会是清空PLC内存时把后面两个选择打了勾把PLC里面的参数给册除了???如果是,怎样补救,说详细点???求邦助不胜感激!!!唉是自学的,没人带!吃了不小苦头,弯路走了不小!希望各位看在同行的份上帮帮忙,让小弟渡过难关

楼主:
求各位了

网友A:
上传程序  给你号号脉
大哥程序以经上传了。请号脉

网友B:
完成后把PLC里面的程序读出在电脑元件测试,电脑测试里明明强制了X1为ON,程序里又没显示接通???

X接點無法強制一直為ON。
X接點強制ON時,只會有一個掃描時間。
但X1会驱动其它元件的,其它元件应该动作,但事实是没动作!

网友C:
1.你写入的程序不合理当然不会置ON
2.通讯连接确定在线?
3.你买到高仿品,一清内存就出问题
不可能程序不合理,程序以经仿真过没问题的,你说高仿品?应该不是800元的,加上我扫描过二维码是真的……

网友D:
重装系统,仔细检查每一步骤有否问题
怎样重装系统?是重装PLC系统吗?在那有这方面教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重装系统,仔细检查每一步骤有否问题

怎样重装系统?是重装PLC系统吗?在那有这方面教程?

楼主:
就是这程序请帮忙,看看有没有问题 压缩面膜机.zip (12 K) 下载次数:40

网友E:
清空PLC内存时把后面两个选择打了勾把PLC里面的参数给册除了。是对PLC是没有影响的,简单点就像是你手机重置到出厂设置一样的道理。本身对PLC是没有影响的。顺便说一下忘记密码可以这样做可以清除密码哦。这个应该是PLC的问题。不必纠结了。
请问8楼,怎样解决呀???求帮助
  • 下载积分:+3(就怕不学aaa)

楼主:
    8楼说的对,怎样解决呀???求帮助

网友F:
    楼主 PLC在线是不可以强制输入点的 只有输出点可以 但必须把RUN拨打到STOP位置
    你说的对,早上才至电了三菱。谢谢你的意见!

网友F:
    PLC在线是不可以强制输入点X的,把RUN拨到STOP位置时才可以强制输出Y希望能帮到你
  • 下载积分:+3(就怕不学aaa)

网友G:
楼主,输入点怎么强制?三菱的好像不行吧
是不能强制输入。但我记得之前我试过可以的,但我忘了怎样操作,要不是之前试过可以,我怎想到这样问……

网友H:
模拟是程序里模拟输入X点亮,实际的plc 的输入点灯亮,必须要有外部信号才行吧。
我第一次在线测试是可以的,就是清除过内存就测试不了,如果一开始不能在线测试的话,我就不会提问那!但我又忘记上次怎么操作了。但不是这程序,是顺控指令程序,就是三菱练习题喷泉时控程序。

网友B:
看樣子是要做時間的讀取及寫入。

  M8000
---||---------------------[TRD D10]  刪除看看
不关时钟指令的事。是在线不能强制输入……但你的方法我会试下,谢谢。

楼主:
可能真的是在线测试强制输入是不可以的。多谢各位热心回复……

网友I:
程序发到13601512364@163.com帮你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程序发到13601512364@163.com帮你看看

程序在一楼

网友J(2017-03-12):
应该是PLC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