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3):
设置MR-J4-A-RJ   Configurator2软件要升级到什么版本?
Configurator2软件要升级到什么版本?才可以选择MR-J4-A-RJ
那位大神有1.37P以上版本的可以发个链接不,谢谢!

网友A:
下载1。2版本的  就可了   麦斯不能直接更新

楼主:
我要的是MR-J4-A-RJ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要的是MR-J4-A-RJ

这是在下的软件,虽然我不用三菱伺服系统。

[attachment=148641]
  [attachment=148642]

Good Luck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这是在下的软件,虽然我不用三菱伺服系统。

[attachment=148641]

你好
可以发个链接吗?/

网友C:
你好
可以发个链接吗?

网友D:
本网站上有!

网友E:
的确本站上就有
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36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