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LG错误代码及处理方法一份,并且问一下代码01943是什么

楼主(2016-06-13):
我有一个LG的plc型号是K60S出现了ERR灯闪烁,读取程序出现错误代码01943

楼主:
图片不显示?

网友A:
你的程序内缺少END指令。可能是PLC内的程序没了。你连接后单独下载END 指令看看

楼主:
我再上传一遍程序可以?

网友A:
首先你确认设备程序你上载保存了吗?那你检查一下程序是否在最后没有END指令?或者你PLC内根本没有程序,也没有END指令,LG的新PLC内都是只有END指令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