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数不准求助

楼主(2016-06-13):
印铁的印刷机烘干线, 收铁成堆部分, 采用红外对射的光电开关(OP18-EVP6 ;OP18-S6 )进行伺服定位和计数(信号进PLC之前使用了固态继电器DR06D12 L),现在经常出现铁皮不连续的时候一张铁皮计数两张,铁皮连续传送过来计数正确,而且两套设备是一样的问题。出现问题后,怀疑是干扰(电柜里伺服和变频),把这个传感器的用了屏蔽线且不和动力线一起走,屏蔽层接了地。问题还没得到解决,请好心人指教下

楼主:
本人只是个工厂电工,不是设备生产厂家,所以PLC程序部分没法弄

网友A:
1.两台设备一样的问题建议找厂家,怀疑是处理程序问题 增加判断延时
2.可以通过改变运行速度观察计数不准的规律
连续不连续和计数准不准貌似没关系。

网友B:
计数不准和检测开关有很大关系,个人感觉光电开关比不上反射开关,反射开关又比不上接近开关。用接近开关信号架不好做,有的地方会受到限制。

网友C:
还是找厂家吧。毕竟是设备问题

网友C:
如果一直就有这种情况,那是程序处理和元件选型的问题,
如果是后期才出现的,可能是检测开关位置偏移造成的。

网友D:
判断是不是干扰可以搞个滤波器安上,或者电源线上串上磁环。传感器的电源也加上滤波器试试。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E:
建議你先將:固态继电器換成普通的继电器,試看看,觀察一下,會有一點不同,也許能發現問題...

网友F:
固态继电器有的时候干扰其他的原件

网友G:
plc信号输入端价格4.7uf的电容试试

网友H:
。如果是新设备,两台一样的现象,产品设计缺陷,建议找厂家。如果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这种现象,首先应对光电开关做清洁,排除灰尘的原因,其次,给光电开关加装遮光罩减少其他光源干扰。感觉问题在光电开关至plc之间,检测信号没有正确,可靠送入plc. 亲,电工也分五级,要多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