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3):
通过s7-200的梯形图,运算次方,比如Y等于X的N次方,用梯形图怎么运算得到Y。
求大神指教!
多谢
高手指点

网友A:
x ^ y = exp(ln(x ^ y)) = exp(y * ln(x))

若精度很要求,ln(x) 需要改成 ln(2^n * x/(2^n)) = n * ln(2) + ln(x/(2^n))
找 2^n 和 x/(2^n) 的部分需要了解浮点数是如何表示的,其功能和 C 语言的标准函数 frexp 一样。
最后再透过拟合方式把 ln 和 exp 的数值找出来即得到解答。
拟合所需要的各项係数可以上网从 IBM 的数学函式库中得到。

在 3G 上使用过上述方法,最后结果的精度和使用数学函数算出来的一模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