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3):
[attachment=148649]       买了称重仪表,想用modbus rtu通讯,来远程显示实时称重值,用组态王和modscan软件扫描就是连接不上仪表。但是仪表说明书看的不是很明白,请高手们指点一二!

网友A:
检查接线是否正确,上位机通信格式设置是否和仪表相同,另外,采用串口调试工具试试

网友B:
需要称重PLC 称重模块的可以联系我微信13528239732/QQ2237910520  专注称重20年
技术参数

  技术规格
  电 源 : AC 220V ±10%
  工作温度 : -10 ~ 40℃
  最大湿度 : 90% R.H 不可结露
  功 耗 : 约4w
  物理尺寸 : 71 × 80 × 61 (cm)
  模拟部分
  传感器电源 : DC 5V 100mA(MAX)
  输入阻抗 : 10MÙ
  零点调整范围:传感器为2mV/V时为 -0.8mV ~ 8mV
  输入灵敏度: 0.04uV/d
  输入范围: -10mV ~ 10mV(传感器为2mV/V)
  转换方式: Sigma – Delta
  A/D转换速度: 200次/秒
  非线性: 0.015%F.S
  增益漂移: 10PPM / ℃
  D/A分辨率: 24位

网友C:
组态王已有的协议里肯定没有这个称重仪表的,所以这个得根据仪表设定具体格式了。先用串口监控软件测试,最好是直接用高级语言写上位程序了

QQ:346994482

网友D:
modbus rtu  是标准的协议,不用自己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