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3):
看资料说程序有20k步,我写了14k,再写入的时候就出现这问题,这是需要格式化plc么?

网友A:
修改plc参数的程序内存

楼主:
能发个截图么?谢谢,是不是修改“写入画面”是那个“详细”run写入的步数?

网友B:
有时用WORKS2做的软件,虽然只有1万步,但可能会占用21K内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时用WORKS2做的软件,虽然只有1万步,但可能会占用21K内存。

看q系类的说明书,1步=4k字节。那么神奇,超过内存的话,咋整啊?

楼主:
这种情况,有什么办法、大伙支支招,

楼主:
求牛人解答一下,多谢

网友C:
可以加存储卡,把程序存到存储卡里面运行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加存储卡,把程序存到存储卡里面运行!

因为第一次用,存储卡需要买多大内存的,多谢

网友D:
把源代码写入标志ROM中就可以

网友E:
你是不是将注释也写入了,将注释不要写入,只写入参数与程序

网友F:
用内存卡吧,没有好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