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3):
三菱Q系列[= d100 k17]—— (m100) k17是触摸屏给的 程序上就没见有啊
你好

网友A:
k17代表常數值17
整串的意思 當D100=17時 M100 ON
指令我知道 问题是k17是触摸屏给的 不知道怎么给

楼主:
这个指令我知道 问题是k17是触摸屏给的 不知道怎么给 程序上没见有
你好

网友B:
D100可能是触摸屏画面切换用,如果打开17号画面D100里的数据就变成17了。没理解你的意思,触摸屏怎么可能赋值出(K17)呢
你好 情况是这样的 比如说现在触摸屏切换另一个画面 切换到17画面 k17怎么就传到d100里面了?
  • 下载积分:+2(镖局师爷) 知道了 是在触摸屏系统里 ..

网友C:
    楼主,查一下触摸屏上有没有D100 的地址。如果是有的话就是D100里面输入17 就对咯。
    怎么查?不知道啊 刚用触摸屏不久
  • 下载积分:+2(镖局师爷) 思路是正确的 在触摸屏系 ..
  • 多多学习

网友D:
    K是代表十进制的常数,不可能是HMI给的。

网友E:
    你的D100是触摸屏的当前页面 在屏里面可以设
    你好 请问具体怎么设置?
  • 下载积分:+1(镖局师爷) 谢谢知道了

网友B:
    如果是切换画面,就是这样。

网友B:
    如果要查D100,就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