脉冲信号的脉宽问题

楼主(2016-06-13):
家园里的各位大侠们,请教一个关于脉冲信号的脉宽的问题。
对于PLC的输入模块,比如三菱QX42,接受外部的脉冲信号,该脉冲的脉宽是越宽越好还是只大于PLC扫描时间即可?
另,脉宽的大小与其抗干扰性有无关联?
小弟在这谢谢了。

网友A:
QX42規格:1ms/5ms/10ms/20ms/70ms 或以下 (由PLC參數設定)(預設:10ms),
脉冲的脉宽是越小,越容易受到環境干擾,一般使用預設值就好,有干擾時加大,也可在程式中,加上 timer 來過濾掉干擾,看動作需求...
小於PLC扫描时间的信號,一般程式是抓不到或不準確的...需使用高速指令來抓取...

网友B:
脉冲的脉宽是越小,越容易受到環境干擾,一般使用預設值就好

网友C:
50%脉宽,最靠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