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当寄存器里面的数字有变化时输出

楼主(2016-06-14):
如上, 一个2HC模块读出来的当前值,要怎样做才能够即时的知道数值变了

网友A:
初始读出值放一寄存器,再把当前值和初始寄存器比较,不等于时输出即可。

网友B:
[attachment=148688]
下载积分:+1(sbyygyfn) 这样相当0.1秒做了一次比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