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三菱晶体管输出PLC问题

楼主(2016-06-14):
现控制仪步进电机,选用晶体管输出PLC,那么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对应输出那两个点?例如选FX1N-14MT-001还是FX1N-14MT-D?

网友A:
1.選脈沖模組。
2.選內附脈沖的步進驅動器。(CRD514-KD)

网友B:
选FX1N-14MT-001,其中001表示为AC电源供电
Y0和Y1均可发脉冲,Y2-Y5任何一个均可用来控制方向

网友C:
方向信号你任意选,脉冲输出只有特定的Y0,Y1

网友D:
脈沖:Y0 Y1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