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三菱FX3UPLC与霍尔传感器怎么连接使用。

楼主(2016-06-14):
霍尔传感器有4个接口VCC5V,GND,A(模拟量输出),D数字量输出。现在要把它接在PLC输入端,怎么连接啊,因为考虑到3U输入时24V的端口,貌似有冲突啊

网友A:
你可以加个继电器接数字端。

网友B:
vcc gnd外接5v电源~~~A和gnd接模拟量输入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