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4):
我碰到这样一种情况,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,控制J4的伺服,伺服电机处连接一个扭力传感器,电机带动机械臂旋转到45°时,采集当时的扭力值。现在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,当我的伺服电机转速快,有时候采集不到数据,转速慢点是都可以采集到数据的,但是客户对速度有要求。现在电机是360个脉冲一圈,减速机是10:1的,程序如图片。希望各位大侠告诉我,这是什么情况,采集速度跟不上吗?或是我的一圈脉冲太少的原因?还是其他原因?

网友A:
查看一下电子齿轮比是不是有些错误
没有问题的
多多学习

网友B:
用立即判断看下 估计扫描周期的问题  就是速度快了 你扫描周期还没到这  d8350 已经大于 k450了
立即判断,什么意思???

网友B:
看看这个。。。。
谢谢,我去试试看!

网友C:
M107有没有保持?
保持的啊

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 三菱FX5U解密  维控LX3V解密 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 基恩士/安川控制器解密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  官网成功案例 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网友D:
伺服反馈脉冲接X0高速计数器,然后通过高速计数器中断
小侯

网友E:
照你文中所述

D8350=K450是在角度等於45度時作量測
也有可能是你速度太快當程式掃描到那邊時就不等於450了
所以才沒有做採樣
如果沒有很要求45度可以設成大於45度作一次紀錄這個扭力有可能是45.5或是較多角度的數值
不然就是試試看中斷
我個人沒用過中斷指令
我试过这个方法的,测量的数据不是很准确,客户那边通不过,看样我只能去研究研究中断了

网友B:
还有个办法 就是d8350 大于等于k450的时候  采集数据 因为你用的是movp 所以也只采集一次 如果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
数据不是很准确的,在45°时候力是最大的,这样测量导致数据不准确,客户那边通不过

网友B:
应该是 如果要求不是非常非常高的话  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C:
比较换大于等于试下

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 三菱FX5U解密  维控LX3V解密 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 基恩士/安川控制器解密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  官网成功案例 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