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信号处理的,求有经验的大虾帮忙,谢谢!

楼主(2016-06-14):
测量数据经无线传输方式发送给PC后,PC按对应数据进行保存,但现在需要把PC上的这部分数据转换成加工条件,不知道要怎么弄了,有没有做过此类项目的高手,帮忙给指导指导下阿,目前没有想到什么好点子,再解释一下,就是把测量好的两组数据转换成位移信号,并对伺服电机进行控制,进行加工,这个过程怎么处理,需要用到哪些元件呢,求助!注:该部分数据均为直线数据。

网友A:
首先 你是位移 是直线 还是曲线 如果只是直线的话 取起点坐标 终点坐标 然后换算好 如果是曲线那就要判断了是单段圆弧 还是多段的 不管怎么样总有个规律吧 然后就是类似加工中心那种了 第一步走 多大的圆弧 第二段走多大的圆弧 依次类推
还请问一下,加工中心怎么个原理呢??

网友A:
信捷的你看一下

网友B:
如果你会c语言你可以自己写发送数据给PLC,,plc执行收到的数据即可,,,,,,也可以pc加运动卡,,直接由运动卡控制,,只要是电脑语言熟,,怎么搞都行。。。。。如果不会,,歇菜找人做

网友C:
书到用时方恨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