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有谁用过雷赛SMC6480运动控制器?

楼主(2016-06-14):
此款运动控制器没有减速信号输入,我怀疑当高速回原点时会造成位置不准,请教用过的大侠是这样吗?
还有它到底好不好用呢?

网友A:
见同事用过,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。
你可以多次回原点看看位置是否相同。

楼主(2016-07-26):
此款可以断电存储 参数 和 数据寄存器吧?

楼主:
若想让某轴点动运行,即手动操作调试, 那应该用哪条BAISIC指令呢? 我在编程手册中没找到! (BASIC版本的)

网友B(2017-05-25):
应该是选的回零模式问题吧,单用高速回零什么控制器也不会准的,机器/机构不是有惯性吗...好好研究一下吧
雷创智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