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4):
    大家好,我是菜鸟,在应用中遇到问题,来向大家请教,望知者赐教,不喜勿喷,先在这儿谢谢各位!!
     情况是这样,我研究步进电机(两相四线A+ A- B+ B-),还有一个雷赛DM542控制器,用电机带动丝杠,但丝杠两端要限位,问题来了,我在两侧加了限位开关,想要实现碰到开关后不能按原方向前进(只能停止不动作,给前进指令也不动作),但反向可以行进.另一方向也是,研究半天没有结果,望各位大仙指点一二,再次感谢!!(注:要求不用PLC模块,可以使用简单元器件,这个功能能不能实现?)

        不好意思,这么久才来回得,谢谢热心朋友的帮助,我把情况再详细说下,我是想做个激光打标机用的二维工作台,现在在试验阶段只做了一维的,手边只有这些东西和小器件,对PLC不懂,想实现的目的只是在打标过程中,可能由于工作疏忽会忽略位置出界,造成两端或加工件损坏,所以在行程末端加上行程开关进行限位,但试了好多次不能实现,电机具体工作是在激光打标机上控制的,我们只是想在末端上加控制方向和起停就行,不用控制速度和脉冲,想实现目的(只以行至左侧末端为例):一 电机行到最左侧后,想立刻停下不能继续向左行进 即使给向左信号也不会向左动作(激光打标软件里可以手动控制行进方向) 二 行到左侧末端不接收信号电机不能反转(就是到最左端自动折返向右行进,这个可以实现但不想这样),在收到反向(就是向右)信号就能往右端行进   我想高手会很轻松实现的,我是菜鸟,特来请教   再次感谢!

网友A:
1.速度怎么输入,此款驱动器只能是脉冲信号加方向信号
你需要脉冲发生器
话说为什么不用plc或者单片机

网友B:
怎么发脉冲这个是关键,不用单片机或PLC。难道自己用74芯片搭个分频器,发固定脉冲给步进电机。限位开关作为方向信号应该没有问题,加个继电器作为自锁。

网友C:
同样好奇,脉冲怎么发送的?具体怎么控制的能说说么?

楼主:
    不好意思,这么久才来回得,谢谢热心朋友的帮助,我把情况再详细说下,我是想做个激光打标机用的二维工作台,现在在试验阶段只做了一维的,手边只有这些东西和小器件,对PLC不懂,想实现的目的只是在打标过程中,可能由于工作疏忽会忽略位置出界,造成两端或加工件损坏,所以在行程末端加上行程开关进行限位,但试了好多次不能实现,电机具体工作是在激光打标机上控制的,我们只是想在末端上加控制方向和起停就行,不用控制速度和脉冲,想实现目的(只以行至左侧末端为例):一 电机行到最左侧后,想立刻停下不能继续向左行进 即使给向左信号也不会向左动作(激光打标软件里可以手动控制行进方向) 二 行到左侧末端不接收信号电机不能反转(就是到最左端自动折返向右行进,这个可以实现但不想这样),在收到反向(就是向右)信号就能往右端行进   我想高手会很轻松实现的,我是菜鸟,特来请教   再次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