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4):
手册上没有找到具体定义,指令 TO D8030是多长时间?

网友A:
T0的计时时间由内置电位器VR1调整的
VR1 D8030(0-255的整数)

网友B:
PLC外部有上下兩個旋鈕,可用十字工具旋轉,VR1是上方那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LC外部有上下兩個旋鈕,可用十字工具旋轉,VR1是上方那個。

学习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0的计时时间由内置电位器VR1调整的
VR1 D8030(0-255的整数)

学习了,谢谢

网友C:
PLC的用戶用冊上寫得很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