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与触摸屏通讯问题

楼主(2016-06-14):
公司原来一台欧姆龙 CQM1H-CPU21的PLC与PROFACE触摸屏GP2301通讯正常,我把触摸屏的程序拷贝到另一台同型号的触摸屏中(没有动任何参数),PLC 与新屏却无法通讯,屏幕上显示内容为 PLC无响应 !而PLC与原来的其他屏通讯正常,新的触摸屏和其他品牌的PLC也可以通讯。不知何故?是我的屏设置的问题还是PLC设置的问题?

网友A:
应该是触屏通讯口设置的问题吧

网友B:
触摸屏通讯口设置问题,以前我要出现类似的问题,把通讯口改下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