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4):
今天看到一台设备,信捷的XC3,一般的开关量控制些继电器接触器变频器什么的加两路温度,我问厂家为什么用晶体管的机型,厂家说继电器的容易坏输出点,我就不明白了信捷的PLC输出继电器有那么差么?说实在的除了几个电磁阀容易把点烧坏(必要的话加中继再加RC吸收),其它没必要晶体管加微型中继再控制继电器或接触器吧

网友A:
这说明设备厂家负责 ,继电器不是质量不好,关键要看你使用频率,频率高了三菱的也不行

网友B:
信捷质量不错啊  还没碰到过坏的 从开始到现在 应该用了100多套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说明设备厂家负责 ,继电器不是质量不好,关键要看你使用频率,频率高了三菱的也不行

输出点带的是继电器和接触器,怎么会频率高呢,就是那些电磁阀可能会坏点(我单位里三菱的也坏的不少),我的意思是信捷PLC的输出继电器直接带接触器和继电器线圈应该没问题的

网友B:
你们不会做pid控制了吧

网友C:
甭说比较大的工厂,就是小工厂也考虑到可靠性的问题,会做很多实验和检测。所以一般来说正常使用很难坏。当然要留有余量。

网友D:
信捷继电器PLC我遇到过,就是控制气动电磁阀频率并不高,里面继电器出现坏点的不是一两个了,绝对是PLC质量问题,设备厂家有经验才会选择这么做

网友E:
信捷也在慢慢成长,工控国货想做百年企业还得从品质入手!

网友F:
不管那家PLC厂家,品牌继电器的供货商全球也就那么几家,寿命和可靠性大家也都差不多。关键的是继电器是有使用寿命的,PLC用的薄型继电器抗过载,抗短路能力,电压等级都很有限。

如果你用的是大牌,如西门子,三菱等PLC,继电器坏了,你首先会觉得自己的设计不好!国产的PLC继电器坏了,你首先会怀疑PLC质量问题!

这就是个心理作用。

PLC常用的继电器:泰科、欧姆龙、富士、松下、高见泽、宏发、松川。
信捷用的宏发,你觉得宏发很差吗?不会又是因为宏发是国产的吧?
如果其它品牌都用芬德的继电器,而信捷用松川等,那还好说。可大家用的都是一线品牌,质量都差不多呀!
  • 下载积分:+1(bogegongkong) 好贴好贴!
  • 下载积分:+5(sun3751) 热心助人!

网友G(2016-12-02):
   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    不管那家PLC厂家,品牌继电器的供货商全球也就那么几家,寿命和可靠性大家也都差不多。关键的是继电器是有使用寿命的,PLC用的薄型继电器抗过载,抗短路能力,电压等级都很有限。

    如果你用的是大牌,如西门子,三菱等PLC,继电器坏了,你首先会觉得自己的设计不好!国产的PLC继电器坏了,你首先会怀疑PLC质量问题!

    这就是个心理作用。

    赞!

网友I:
    最近刚用信捷的产品  包括PLC和触摸屏,感觉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!用起来真恶心,就这种产品怎么能让人支持国货
    达则兼济天下  穷则独善其身

网友J:
在信捷代理处拿了3台XC3装机试用没什么问题,停机半年左右再上电,全部回娘家,经检查内部电源坏了。垃圾中的战斗机!!!

网友K:
信捷的是不怎么的,用继电器输出,接个三色灯,红灯频繁闪的就粘触点的,

网友L:
引用 网友F:
不管那家PLC厂家,品牌继电器的供货商全球也就那么几家,寿命和可靠性大家也都差不多。关键的是继电器是有使用寿命的,PLC用的薄型继电器抗过载,抗短路能力,电压等级都很有限。

如果你用的是大牌,如西门子,三菱等PLC,继电器坏了,你首先会觉得自己的设计不好!国产的PLC继电器坏了,你首先会怀疑PLC质量问题!

这就是个心理作用。

设备上XC2用的松下继电器,寿命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