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R-A740系列变频器如果设置带不带编码器

楼主(2016-06-14):
我这里是三菱FR-E740系列变频器,我没有找到设置,带不带编码器的功能项。或许是我没理解透。请大神指点。这个是不是跟安川一样,有设置编码器的型号和脉冲的设置项。请指教。。。

网友A:
FR-E的带不了编码器。
要FR-A7或FR-A8系列的变频,加配FR-A7AP或FR-A8AP才能带编码器

网友B:
E700的带不了编码器,要A系列的才可以,安川也是一样,要高性能矢量才能带编码器,像V1000 J1000也带不了编码器

楼主:
刚查了下是A740-22K的变频器。只是不知道那项是设置编码器的。

网友A:
这有手册下载,上面有
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4

楼主:
非常感谢大家,我已经找到了。

网友C(2017-03-09):
设置的哪个参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