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菜鸟请教三菱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时的指令(参数)问题

楼主(2016-06-14):
请教各位高手大侠,三菱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时,那些如:运行频率sp109、输出频率sp111、输出电流sp112、正转s1、反转s2、停止sp112……之类的指令(或参数?)哪儿能查询呢?万分感谢!

网友A:
查说明说啊

网友B:
这个我做过。怎么了; ?

网友C:
操作手册,百度,书籍均可

楼主:
楼上几位兄弟,我百度过也下载过好多关于三菱触摸屏、变频器的操作手册、使用手册之类的,就是找不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