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两轴控制

楼主(2016-06-15):
如果用PLC控制伺服电机两轴运动画圆!大师们说说能实现吗?

网友A:
选择带插补功能的PLC,台达的某些型号据说可以运行G-CODE.
普通PLC,速度跟得上,算法也非常复杂,大牛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B(2016-10-22):
可以实现啊,正在研究中,成功了再上传程序

网友C:
可以直接用三菱运动控制器,有圆弧插补功能就能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