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5):
求教, 最近在看L系列的手册,出现了很多以前没见过的软元件,求大神解答关于三菱L,Q系列的PLC中的软元件RX  RY  FX  FY  DX  DY的区别

网友A:
我也不懂

网友B:
功能軟元件(FX、FY、FD)
a.功能軟元件用於帶變數的副程式中。使用功能軟元件在副程式和調用程式之間對資料進行讀寫。
當FX0、FY1 和FD2 用於副程式中時,如果子程式調用指令中指定了X0、M0 和D0,X0 和FY1 的ON/OFF 數據將分別傳遞到FX0 和M0,D0 資料將傳遞到FD2。

b.通過在副程式中使用功能軟元件,可以確定各調用程式中使用的軟元件,因此即使使用了同一個副程式,也無需考慮其他調用了該副程式的調用程式。

c.功能軟元件的種類
1)功能輸入(FX)
• 功能輸入用於將ON/OFF 資料傳遞給副程式。
• 通過帶變數的副程式調用指令將指定的位元資料傳遞到副程式中,然後用於運算。
• CPU 模組所有的位元軟元件都可使用。
2)功能輸出(FY)
• 功能輸出將副程式的運算結果(ON/OFF 資料) 傳遞到調用程式。
• 運算結果存儲在帶變數副程式指定的軟元件中。
• 除CPU 模組中輸入軟元件(X 和DX) 以外的所有位軟元件都可使用。
3) 功能寄存器(FD)
• 功能寄存器用於在副程式和調用程式之間進行資料的讀寫。
• CPU 模組對功能寄存器的輸入或輸出條件進行自動判別。

源資料為副程式的輸入資料。
目標資料為副程式的輸出資料。
• 1 點的功能寄存器最多可佔用4 個字。
注意,使用的字數根據副程式中指令的變化而有所不同。在帶變數副程式中,不要使用功能寄存器使用的軟元件。否則,功能寄存器值將不能正確傳遞給調用程式。

關於功能軟元件的使用,請參閱以下手冊:QCPU 編程手冊( 公共指令篇)
那RX  RY是什么呢?

网友C:
类似于施耐德MOVE_AREBOOL_INT,数组转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