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200走232和仪器无协议通讯

楼主(2016-06-15):
求教:以前做过用VB做的通过编程电缆和三菱PLC通讯,实现置位复位,和D的读写。
请问要是我想读仪器内比如压力值.我按照仪器读的指令,先把报文码按照ASC表改成16进制数,然后发送。
然后我就可以在PLC编写的接收地址中收到仪器发回的数据是吗?
数据是个报文格式,我按照仪器相应的指令格式,找到压力数据的起始数据存储器。然后还要把字符串转换成实数。
哪里不对的,求高手指点下。

网友A:
232? 西门子通信口是485的

楼主:
SMART200 可以扩展485或232
主要问我的思路对吗?

网友B:
搞过VB通讯编程的问搞PLC的通讯问题,
首先要有个232-485转换器
波特率、校验、停止位等要一致
编写发送报文和接受指令
数据处理提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