類比輸入模組的位置

楼主(2016-06-15):
各位先進大家好
我也算是新手,最近我有使用到歐姆龍的PLC DI 的位置對應到的是0.00 DO 對應是100.00
我主機使用 CPIH x40D 後面要掛CPM1A-MAD01 2個類比輸入1個類比輸出
手冊我有看CUP的配置 輸入是M+1 輸出是N+1 。假設我的輸入DI最後一個編到1.11 那我類比輸入的CH1跟CH2是對應到幾號?
還有什麼是M+1跟N+1?因為手冊裡有寫要定對輸入訊號源的範圍
另外再請教一下PLC有交替的指令toggle switch嗎?

网友A:
M就是最後一個輸入模組編號N就是最後一個輸出模組編號
1.11接著就是2.00 第一個類比輸入就是CH2第二個就是CH3
輸出如果是101.07下一個類比輸出就是102CH
三菱有ALT指令OMRON 有KEEP指令

楼主:
不好意思,那請教一下類比輸入的CH2是2.00 CH3是2.01還是3.00?
不好意思,因為我都用永宏的PLC習慣了 他們的位置就直接叫R3840不管前面什麼模組。
我的問題是,請教CH2跟CH3接上SENSOR的值,是要讀那位置才會有值?
KEEP這個指令我之前有看,好像就是自保持的功能,我想請教有沒有類似棘輪式電驛,每送一次訊號會換一次狀態的?

网友A:
Ch2代表一個WORD程式寫法MOV 2 D0
KEEP就是棘輪電譯,泥是台灣人嗎?

楼主:
我看範例上好像都是這樣搬的。只是說PLC怎麼會知道2是什麼意思?
KEEP剛才我有看手冊很下面有一個範例,,確實是有這個功能。
我是台灣人

网友A:
那是模組本來就協定好的.

楼主:
因為很少用歐姆龍的PLC,等硬體來我再來測一下,謝謝指導。
這組程式是要控一個冷凍庫,我本業是做冷凍的,幾乎都用永宏的PLC
到時還要測乙太網路的部份,我在想如果我的筆電可以連到PLC應該就可以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