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莞
找一个带上、下限信号的压力开关?

楼主(2016-06-15):
我想找一个高压、低压都能调整的气动压力开关,给PLC输入上、下限信号。不知哪有这种型号的压力开关?现在市面上空压机都是带一个开关点的气压自动开关。请知道的朋友给指点一下。谢谢

网友A:
SMC,CKD,KEYENCE,SUNX,这些牌子,一搜一大堆出来,带上下限,带模拟量输出,各种各样型号,应有尽有。

网友B:
我用过亚德客的,质量还不错,价格300左右

楼主:
谢谢二位的回复。

网友C:
电接点压力表,一般都会有高和低两个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