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吸合问题

楼主(2016-06-15):
由于供电不稳,导致接触器无法吸合,重启设备也无法恢复。然后将控制接触器触点的另一个继电器,上的相关接线端子螺丝松开,然后重新再紧上,接触器就吸合了。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接触器使用电压较宽,如果电压低到接触器都不能吸合!那设备能正常运行吗?还是检查控制线路吧

网友B:
把接触器拆下来,解体清理铁芯端面,检查触头。重新组装起来,看看有没有卡的地方。一般来说用时间长了会有小问题。线路一般没事。

网友C:
同意楼上的意见,应该是接触器这边的问题

网友D:
接触器控制回路有问题,仔细检修。啥样的电源能导致继电器无法吸合?

网友E:
你這個問題應該是過載了吧,熱繼電器動作。十有八九是這樣。

网友:
一般是控制接触器的中间继电器触头不良引起的,你不要拆线 ,在继电器上用螺丝刀轻轻敲几下看看。不是这个问题重点看二次控制回路吧。

网友F:
我认为先查查控制线路电压有没有问题,如没有问题,那就是接触器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