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5):
用三菱Q系列PLC控制其它品牌的PLC,轴卡的每转脉冲数和步进电机的细分数应该怎么配合?

比如我的步进电机控制的导程为1MM的丝杠,1.8°,细分数是10000,那轴卡怎么设置,才能使步进电机每个脉冲走0.01MM的距离?

求大神解释。

网友A:
无细分:一个脉冲走=(步距角/360)*导程     (前提是无减速机)
有细分:一个脉冲走=(步距角/360/细分数)*导程=1.8/360/10000*1mm=0.0000005mm
细分数不是随便设置的   也就是说不是每个脉冲想走多少走多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无细分:一个脉冲走=(步距角/360)*导程     (前提是无减速机)
有细分:一个脉冲走=(步距角/360/细分数)*导程=1.8/360/10000*1mm=0.0000005mm
细分数不是随便设置的   也就是说不是每个脉冲想走多少走多少的

那请问一下,步进的细分和PLC本身参数的设置应该怎么配合,PLC本身参数的设置是否有影响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无细分:一个脉冲走=(步距角/360)*导程     (前提是无减速机)
有细分:一个脉冲走=(步距角/360/细分数)*导程=1.8/360/10000*1mm=0.0000005mm
细分数不是随便设置的   也就是说不是每个脉冲想走多少走多少的

赞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