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5):
现在用到一个FX3U控制步进电机,原点回归方向是反的,为什么我控制M8342(Y000用原点回归方向指定)方向不起作用呢
QQ 20471661

网友A:
A+ A-对调线方向就反过来了
原来回归你用的是ZRN指令吧或者让方向输出端ON

网友B:
同意1楼的。

网友C:
M8342,M8352,M8362原点回归方向指定只是针对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 - DSZR指令使用。对ZRN指令无效。

网友C:
ZRN指令原点回归方向说明书如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