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6):
想检测一个不规则曲面工件的尺寸是否合格,现采用在26个伺服电缸的输出末端装26个位移传感器来检测曲面上26个点的位置从而确定曲面尺寸是否合格,共有200多种不同尺寸的曲面工件,请问大神这样的程序怎么做?用什么控制?

网友A:
对次方案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期待楼主多分享进展

网友B:
干嘛不用视觉

网友C:
工件多大???

网友D:
视觉传感器或者倍福的PLC。把工件的尺寸做成文件放在PLC存储卡上。只需要调用序列号。得到你需要的工件尺寸。如果速度快就用倍福的工控机。最高36核 速度应该够快了。

网友E:
对啊,干嘛不用视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干嘛不用视觉
工件太大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工件多大???

工件有200多种尺寸,1000*1000左右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视觉传感器或者倍福的PLC。把工件的尺寸做成文件放在PLC存储卡上。只需要调用序列号。得到你需要的工件尺寸。如果速度快就用倍福的工控机。最高36核 速度应该够快了。

现在谈的方案基本就是敲定用便宜的位移传感器检测曲面26个点的位置来确定产品是否合格,我们电气说每个工件26个数据,200多种工件,PLC需要8000左右个地址是这样吗?程序不知道怎么做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
现在谈的方案基本就是敲定用便宜的位移传感器检测曲面26个点的位置来确定产品是否合格,我们电气说每个工件26个数据,200多种工件,PLC需要8000左右个地址是这样吗?程序不知道怎么做?

是的,对存储量比较大。建议采用带U盘等外插存储器的人机界面,把数据存放到人机上,这样可以减小对PLC存储的要求。

网友G:
一个激光,,,让激光旋转或者工件旋转,,检测外形

楼主:
激光传感器吗?

网友H:
激光应该不行,感觉还是用视觉方便,速度也快

网友I:
松下视觉还考虑,由松下工程师上门技术调试

网友J:
比较复杂,3D扫描???

网友B:
如果是技术讨论  可以大家出来吹吹牛谈谈看法 开阔思路  如果是实际应用 就洗洗睡吧  有现成的开发好的设备

楼主:
非常感谢各路大神的回复,这是公司的一个项目,谈到现在就差控制的问题了

网友G:
楼主人在哪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人在哪里

在青岛

网友K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技术讨论  可以大家出来吹吹牛谈谈看法 开阔思路  如果是实际应用 就洗洗睡吧  有现成的开发好的设备

实在话!且位移成本加起来成本比视觉还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