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6):
最近生产线上松下A5伺服干扰严重,监控脉冲接收信号,上位机没发送信号,驱动器就收到信号而且慢慢增加,导致误差很大,后来把驱动器信号接收端接地线拆掉就好了,现在相当于屏蔽线没有接地。请问,伺服信号屏蔽线是单端接地好,还是双端接地好,还是不接地。

网友A:
d单端接地

网友B:
一般采用单端接地,这样才好把干扰流向大地
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(FA)产品的市场推广、营销和技术支持,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。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: QQ:1241522406 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

网友C:
一般单端接地,双端接地易引入干扰。是否接地视干扰严重程度

网友D:
重要的是把相關的所有設備連起來接地。

网友E:
肯定是单端接地,所谓第三种接地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采用单端接地,这样才好把干扰流向大地

可是有时单端接地干扰也很严重

网友F:
最近调试sew伺服,调试过程中老是报f14编码器异常,采用单端屏蔽网接地的,换了线换了插头还是不行,最后采取双端接地,问题解决了,

楼主:
怎么个情况

网友G:
我前年用华大伺服和你情况一样,拆掉信号插头的接地端就好了

网友H:
第三种接地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前年用华大伺服和你情况一样,拆掉信号插头的接地端就好了

有没有什么系统的资料讲解干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