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6):
一个压力信号到西门子300模拟量模块,再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,其他部分不运行的话,在触摸屏上压力信号能够正常显示;电力系统正常运转的话,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压力信号跳变特别大,求解决方法。

网友A:
解决干扰无外乎就是:屏蔽,接地,隔离,和远离动力线等干扰源。

网友B(2016-10-01):
除了以上网友所说的方法,假如您的模拟量信号是4--20Ma的两线制,可以将信号的负极与模块的负极短接在一起试试。

网友C:
装个隔离器试下。

网友D:
接地不好?

网友E:
可以试模拟量的负极接地(有效接地),另要注意模拟量的其它端子的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不正常将影响到所有的模拟量检测端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