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与人机通讯 干扰,求实用屏蔽方法

楼主(2016-06-16):
PLC型号是Q00U,人机界面是威伦的TK6070IP,通过QJ71C24R4串行模块通信。控制箱入电源是三相220V一次侧接着两个卷帘门电机与二次侧没有做隔离电源。
平时开机都好好的一切正常,就是卷帘门马达动作时,通信模块ERR就报错然后就断线了。箱子有做接地,通信线也有加磁环试过都没有办法改善。。。

网友A:
1将plc电源与 电机供电分开,2电机外壳接地,3控制箱接地是否可靠,4通信线使用带屏蔽层的。

网友B:
PLC用隔离变压器+滤波器供电!

网友C:
估计是没有真正接地,要马达与大地可靠相连

网友D:
通信屏蔽层单端接地。

网友E(2016-08-01):
通讯线多长,,不能超过3M,屏蔽有时候没用,,我通讯线长4M,开始没问题,,到后来通讯读取数据都有问题,改了线路,,线变短了就没事了

网友F:
应该是接线有问题

网友G:
路过学习,望楼主告知最终的改善方法,谢谢了

网友H:
PLC用隔离变压器+滤波器供电

网友I:
PLC用隔离变压器+滤波器供电,同时购买好的屏蔽电缆

网友J:
PLC用隔离变压器 给人机界面供电的开关电源也从隔离变压器取电

网友K:
plc用滤波器供电是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