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
新安装的EPLAN Electric P8 2.1 SP1 不能插入器件符号 是什么原因啊?

楼主(2016-06-16):
新安装的EPLAN Electric P8 2.1 SP1 不能插入器件符号 是什么原因啊?点击符号,打开符号选择窗口,里面是空白的。是软件哪里设置有问题吗?论坛里面有遇到这样现象的高手没有,告诉我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没有加载符号库,加设置里面设置一下符号库的目录。

楼主:
怎么设置啊?能截图教教我吗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加载符号库,加设置里面设置一下符号库的目录。
怎么设置啊

网友B(2017-04-01):
解决了没,同问

网友C:
帅哥可不可以把你这版本的软件发份给我你,
306733103@qq.com
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