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自动水位控制都需要哪些东西?

楼主(2016-06-16):
有一个积水池需要限制水位,当水位到达限定位置时水泵启动开始往外抽水,当水位下降到限定位置后水泵停止,求前辈给个方案,都需要哪些东西?

网友A:
首先 你的位置会调节吗 比如可以 今天1米5排水 1米2 停止排水 如果是不变的 就用水位开关嘛 控制启动停止 如果会变就用水位传感器 一般模拟量的 给出水的实际深度 然后你自己设置动作

网友A:
如果要省成本 就买个现成的水位控制器 马云家 多了去了

网友B:
好像有一种浮球水位传感器,很适合楼主这情况

网友C:
这个如果要结约成本的话,用小型继电器控制,再加上两个浮球阀!

网友D:
用plc做的话,一个plc,两个浮球阀开关,一个接触器 ,N米导线外加水泵足矣

网友E:
有液位继电器,正泰的也有,可以做排水也可以做补水,电极可用导线

网友F:
液位继电器好用些